[HyperLynx] 关于终端串行端接30欧姆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9-02):
一般情况下终端串行端接30欧姆之后仿真的效果 总比不端接的信号更平滑 但是软件仍然不建议端接啊,既然终端串行端接30欧姆效果那么好,还用仿真什么啊

网友:
    不会吧,这是真的吗?不是源端吗?

楼主:
    个人理解为为了减少反射,最好是终端匹配,因为这是第一次反射,源端匹配是为了防止发生第二次反射,第一次反射的能量要大于第二次反射的能量 终端匹配好了 第二次反射能量就更小了啊 当负载阻抗小于传输线阻抗时就需要串联电阻 个人理解 抛砖引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