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欧姆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9-03):
小弟刚刚接触pads,在电子方面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跪求各位大侠零欧姆电阻怎么封装。

网友:
哈哈,其实封装有两种解释:

1.偏技术一点的某个器件的封装,指的是元器件焊在PCB(印刷电路板)上所必需的一些加工参数如焊盘。丝印啊什么的。
2.器件的封装(这个也叫封装,但我习惯叫他包装)方式,就是怎么把这个器件装起来卖给你,有盘装、盒装等等这个有各种花样了,贴装0欧的电阻应该都是按一盘一盘的带状。。。
我太有耐心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