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时如何能让铜泊不产生90度角啊??

楼主(2012-09-03):
    在方形PIN处铜泊的自动避让总会产生90角铜?如何能变成45度的啊???

网友:
    你的规则设置避让为固定值,避让出来肯定是这样的啊,成45度?不管DRC了?

这个应该不会有方法的,如果LZ对整版尖角处辐射要求过高 且是射频板

    推荐将焊盘做成倒角的方式然后再进行避让。

如果只是几个敏感的特殊区域,手动补一下也是不错的idea。

    希望可以帮到你 ^_^

楼主:
    en..没办法了,只能手动切了。软件功能貌似很强大,还是有待提高 啊。。。

网友A:
    在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Void control
    Artwork fomat       Gerber RS274X
    Acute angle trim control:      round
    这两项按着上面建议的设置,就不会出现直角和尖角的问题了。(放大后看细微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Void control
    Artwork fomat       Gerber RS274X
Acute a ...

    一直都是这样设置的,没用啊。。直角 一样出现。。。

网友:
    ~~俺都是自己看~~看

网友:
    一直以来都是手动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