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接口电路:TTL转LVDS

楼主(2012-09-03):
最近要做一个VGA转成LVDS的,主板输出端只有RGB和行场同步等各一,但是我想选的转换芯片DS90C387的每个颜色都有好几个输入端,想知道是每个输入端都是接一样的 然后不同采样么?求指点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是要VGA转LVDS,还是RGB转LVDS。如果是RGB转LVDS的话,有用过SN75LVDS83/DTC34LM85AL,比较简单。VGA转LVDS就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你是要VGA转LVDS,还是RGB转LVDS。如果是RGB转LVDS的话,有用过SN75LVDS83/DTC34LM85AL,比较简单。 ...

是本来RGB的VGA接口电路 要换成LVDS的电路,还有就是LVDS接口(标准插座定义)上的电源是什么的电源,给LCD屏的,除了这个信号之外是不是另外要加LCD背光电源?

谢谢指导 头像很亮

网友:
哦,VGA的RGB没玩过,一般都是弄digital RGB,帮不上什么忙。
LVDS接口的电源以及是否需要背光,具体要看你屏的电气规格,并不都是一样的。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be07fb68a98271fe910ef90b.html    有和你类似的方案,感觉你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