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不自动打开之前的文件吗

楼主(2012-09-03):
找了半天,没发现哪里有设置,请指点一下。

网友:
If you do not include a design name and you have previously run this version of the tool, the last saved design in the previous session opens, based on information written to the master.tag file. If you do not want the tool to open the last design, move or delete master.tag. A new, unnamed design appears. To located master.tag, open the.ini file, located in your pcbenv directory. Search on directory= to locate the file.
以上为help说明,我来解释一下,首先在你的pcbenv文件夹下有一个allegro.ini的启动文件。
pcb editor 会有一个启动的路径directory,allegro会在路径下启动,如果存在master.tag文件就会读取其中的信息(last design path),所以删除master.tag文件,或者改变directory = 的路径到没有master.tag文件的路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希望可以帮到你 ^_^

楼主:
谢谢l1454828的解释,如果能不创建master.tag文件就好了。

楼主: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对话框的ui->browse下找到了个nolast_file,勾上之后好像起作用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了,setup-user preferences-UI-Browse在nolast_file选项上打勾即可。

网友(2014-12-19):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setup-user preferences-UI-Browse在nolast_file选项上打勾即可。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