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9-03):
    如图 中间部分有一块不能覆铜 我把所有层都打开颜色了也看不到禁布框,之前我我乱弄好像弄出来里面是有个框框,现在又弄不出来了求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给它点颜色看看

楼主:
    我全部1-30层都打开 每层都一个颜色我都试了还是出不来。。。。。。。

网友:
    不光层要打开,keep out的颜色也要设置。

网友:
    不行就到router里面去删,再铺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所有层 所有选项都勾选了颜色的

楼主:
    router里面我也所有层 和选项的颜色都打开了 也是看不到的

网友:
    先Flood All一下,还有区域不能铺上铜的话,
1,继续找keep out。
    2,那里没有keep out,但是有cooper cut out,找到删掉。
3,那里没有keep out和cooper cut out,有某些规则的设置造成的铺铜避让。

网友:
    不能敷 铜那是有东西的,很有可能是Pads不支持的字体.全选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