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有碳油板LAYOUT相关的规则说明~能否指导一二。TKS~

楼主(2012-09-03):
各位高人:
小弟最近LAYOUT一款遥控器,走单面~表面印碳油
但是对于碳油工艺不是很懂。例如碳油要用多宽。不同网络之间的间距要用多大,另外还有碳油跳线的铜触点要用多大。
这些都不是很明白。
请做过碳油板的高人指导一二。
拜谢~~~

楼主:
谢谢二楼高手,另传一个图片~关于碳油间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高手,另传一个图片~关于碳油间距的~

不要这么小气,上传完整的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这么小气,上传完整的不好么。

就是借的大哥您以前在一个帖子里边发的一个PDF档 ~我认为您以前帖子里已发PDF,且一般人只下载到电脑里边并不会看。所以才截成图片传上来。大家一搜索即能发现~

网友:
    还是看得不太了解。

网友:
    好,给力,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