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真诚请教yuxuan51一个问题,麻烦您进来看看吧!!!谢谢!

楼主(2012-09-03):
在Ansoft Designer下用IBIS模型进行仿真时,有几个问题不理解,请指点一下:
1、Buffer Import和Pin Import的区别是什么?(看了下IBIS文件内容,pin是有Rpkg,Lpkg,Cpkg的,buffer没看懂)
2、进行仿真时。假设左边是发射端,右边是接收端。请问左边添加的是IBIS的buffer还是pin?右边添加的是IBIS的buffer还是pin?
先谢过了!!!

网友A:
 不要弄这么大的声势嘛,我看到问题要是能帮你解决自然会回答你的,这个也是版主的责任之一。

关于designer的buffer import和pin import他们的区别就是通过buffer import导进来的模型不会带有package参数而pin import会带有package参数,就看你仿真时是想看die处的波形还是pin脚上的波形,建议用pin import导入,因为导入后的模型一样可以在属性里设置是否需要带package参数。

第二个问题其实也是一样的,就看你的需要了,除去package参数影响以外,两种方式都可以用。

另外建议遇到问题可以先查查相关的help文档,这些文档上会说的很详细,也有助于养成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好习惯,要是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再拿来论坛讨论,这样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弄这么大的声势嘛,我看到问题要是能帮你解决自然会回答你的,这个也是版主的责任之一。 ...

感谢版主,您给的答案对我很有帮助,您给的答案我也想过,只是没有像您这样的权威人士确认,我不敢肯定。
我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多谢版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