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上布两条靠近的走线,形成寄生电容的原因什么

楼主(2012-09-03):
在PCB上布两条靠近的走线,很容易形成寄生电容的原因是什么?电磁干扰?是根据什么判断出寄生电容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两层导体夹层电介质,电容不就是这么个结构吗~

网友:
两层导体夹杂一层介质就形成了电容,两根导线间的寄生电容也是这样的,但是线与线之间的串扰主要还是体现在电磁干扰(EMI),因为两根不相关的传输线(如single-end stripline)在传输敏感信号时易受到来自相邻信号的干扰,由于电流从传输线中流过时就会辐射电磁信号(可由右手螺旋定则判定),但是对于差分信号,只要差分信号内部满足适当的间距和差分阻抗匹配,其他信号对于差分对的干扰是可以忽略的,毕竟差分线传输的是差模信号,只要干扰是一样的,差值就不变!

网友:
两根导线有电流产生,中间是介质,不就形成了一个电容吗?导线和地之间也形成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