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点太刺眼,如何改默认颜色不为白色?

楼主(2012-09-03):
特别是做封装时,每新建个东西就去修改一下格点颜色。不便,当然可以关掉,但有时还是要用的。

网友A:
如上图所示,更改格点的颜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所示,更改格点的颜色即可

谢谢,新建个页面又变回白色了......

网友B:
    做个模板,每次新建后导入就行。

网友:
    这是因为你在安装CANDENCE时,设置过一个HOME路径, 他里面存储一些你的设置,如果删除或者更改了,你以后再有任何设置,都不会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模板,每次新建后导入就行。

    那不如导入颜色设置就行了. 但仍不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