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导入网络后,为什么原有的元件旋转了180度?

楼主(2012-09-03):
重新导入网络后,为什么原有的元件旋转了180度?

网友:
    实际应该不是封装转了90度,,应该是原理图的1和2交换了……

网友:
    可能性非常大,原理图中重新命名了吧?

网友A:
    +1
非常有可能是schematic內 PIN相反了
通常是2 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非常有可能是schematic內 PIN相反了
通常是2 PIN

    是这样的,把schematic中元件旋转一下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