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is模型

楼主(2012-09-03):
弄了一个三星S5PC100的ibis模型,打开后发现无法编辑,好像被锁定了,不知道怎么能够编辑?本来是不用编辑也能用,可是偏偏是编译后发现有错误,说是里面的file name中有S5PC100.device.ibis中有大写字母,“S”“P”“C”,郁闷,求高手帮忙!!!

楼主:
原来如此,搞定!!
: _, R! s. Q1 o) |, C不能编辑,让我想起了Linux下的某些时候文件无法编辑或执行,此时会看下文件的权限,由此引发我想起了看下ibis的属性,发现里面是只读模式,不确定是不是该原因引起不能编辑,但先试试再说,更改只读属性后再通过model integrity查看时奇迹出现,原本没改之前打开ibis模型是会跳出警告框,说不能被改写,但改了属性后打开ibis时发现没有跳出该框,说明更改属性是有作用的!!另外发现ibis模型的文件名一定要和里面的file name一致,否则将出错!

网友(2013-06-06):
遇到同样问题    马上试试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