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一次电镀填孔?

楼主(2012-09-03):
如题,现在有一块六层板,做了盲埋孔(1-2,2-3),工艺方面为什么要做一次电镀填孔呢?可以不做吗?或不做有什么影响或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样的工艺?

网友:
1-2 2-3,你这个是二阶板,你如果不是叠孔设计的话,可以不用做电镀填平

楼主:
哦,叠孔---是不是这两孔重叠在一起?如果孔改为1-2,2-5就可以不用做电镀填平了呢?

网友:
做2-5就不是二阶板了,0.25/0.45mm的2-5孔
孔不叠在一起,是不用做电镀填平的,这个和孔是不是打在焊盘上面没关系,以前是PAD很小,孔大到焊盘上面会容易虚焊,但是现在的SMT做钢网比较经验丰富了,孔打到PAD上面也没关系的

楼主: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现在我还搞不清所谓的二阶板,一阶板是怎么样的呢?各有什么优势呢?再请教啊

楼主:
刚才问了下度娘,大概了解了下,如果改成2-5就成了一阶板了,工艺收费方面是不是会便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问了下度娘,大概了解了下,如果改成2-5就成了一阶板了,工艺收费方面是不是会便些呢?

一阶板比二阶板便宜不少呢

网友:
一阶,二阶是指盲孔填孔的次数。是针对叠孔设计的,这都是HDI板。如果是叠孔的话一般都要填孔镀平,以保证后续品质。如果只是一阶盲孔,对品质要求不是特别严,一般电镀有的客户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