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差分反馈

楼主(2012-09-03):
最近在开关电源layout的时候,有一对差分反馈,是否一定要按照类差分形式来走这两个线?原理图和layout如下,求指导

网友:
走差分线效果应该好些!!

网友A:
这个反馈是PWM检测电压用的,走差分线是很有必要,因为差分线对外部的共模干扰起到抑制的作用,但比起高速的差分线,可以不用等长,但要等距,一般10mil左右比较好。

楼主(2012-10-13):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馈是PWM检测电压用的,走差分线是很有必要,因为差分线对外部的共模干扰起到抑制的作用,但比起高速的 ...

我走的是类差分,没有严格的按照差分规则走,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必要按严格的信号差分走法走线

只要把两个线平行走就OK,开关电源的效果会好一些。不等长也没关系,千万不用去绕等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走的是类差分,没有严格的按照差分规则走,有没有问题?

什么是“类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类差分”?

就像上面那个大哥说的那样,平行走线,类似于差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上面那个大哥说的那样,平行走线,类似于差分

和我建议的是一样的,我说的等距就是你说的平行走线,不用等长就是不必按数字信号线的等长处理。

网友(2013-12-13):
是弱信号,干扰会很大,只有走差分来减少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