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孔是怎样做成的?

楼主(2012-09-03):
今天和同事讨论塞孔工艺的时候提到过孔 等金属孔是怎样做出来的,还真没了解过,有哪位知道的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在网上大概了解了一下,拿双面板来讲,是不是在前端钻孔后经沉铜加厚的时候就做成啦?那是不是整个基板的铜都加厚了吗?疑惑。

网友:
    应该是钻孔后沉铜形成的

网友:
    钻孔后沉铜、电镀(铜)

网友:
    你的定位孔如果不是经过特殊处理,就是不在内电层上扣丢,那你的孔做出来的就是金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