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do not have the option needed to move that object type

楼主(2012-09-03):
you do not have the option needed to move that object type

原件无法移动,move键不能用,但是可以用坐标更改。用鼠标移动就会弹出上面这段话,

网友A:
你试试:右键->select component,然后再选中你要移动的元件,进行move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右键->select component,然后再选中你要移动的元件,进行move键操作。

谢谢jimmy。
已经解决了,其实是安装的问题。
右键->select component,然后再选中你要移动的元件,进行move键操作。-----》本来正常是可以的,但是他电脑安装不完全,导致许多功能都不能用,其中包括move,后来将C盘中的license 文件更新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