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贴片表面可以打孔吗?

楼主(2012-09-03):
如题,比如一个0603的贴片电阻,需要接地,而且是多层板,由于布线空间不允许,没有地方打孔,可不可以直接在贴片上打孔?请教高手回答

网友A:
那就打呗~~~~

网友B:
打是可以打的,不过要看是什么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打呗~~~~

不知道行不行啊,也没敢乱打,你有没有相应的PCB可以学习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是可以打的,不过要看是什么信号了

就是一些电源、地,BGA的封装,TOP层放BGA,BOTTOM层放滤波电容

网友C:
对于盲埋孔的PCB应该是可以打的,不过确实要注意过孔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行不行啊,也没敢乱打,你有没有相应的PCB可以学习下啊

尽量靠近焊盘边缘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盲埋孔的PCB应该是可以打的,不过确实要注意过孔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就是一些滤波电容而已,其他的信号倒是没有,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靠近焊盘边缘打~~~

可以的话当然是那样比较好,可就是没空间了,只能在焊盘上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当然是那样比较好,可就是没空间了,只能在焊盘上打啊

你走线都走到焊盘边缘啦~~~截个图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走线都走到焊盘边缘啦~~~截个图看看看!!!

网友(2013-09-12):
虽然我是个刚入门的菜鸟 但我坚信 贴片焊盘上是可以打的 !!!!!!!!

网友:
可以打,但要塞孔,要不焊接时就麻烦了。

网友:
    打最小的孔,塞孔处理,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虽然狠早以前的帖子,但还是回一下。最好不要打,前段时间跟制版厂联系时,他说如果本来线就细,就最好不要打孔

网友:
你指的是在焊盘上打孔吧?

网友(2013-10-16):
打孔会导致回流焊接时少锡,看产品对可靠性的要求,尽量不要这么做,BGA下面半塞,工艺差的板厂做的很不好

网友:
同意17楼的,其实就是打盘中孔,用POFV工艺,但打孔需要注意的是,一定打在焊盘中间,孔的焊盘不能露出器件焊盘。

网友:
大盲孔只要能度平,完全没有问题,从信号的角度来书,打到焊盘上是最好的。只不过因为盲孔凹下大的话,会影响到后续贴装的可靠性而已。  不过PCB的话,盲孔孔径如果太大就会存在度不平的风险,要看厚径比。

网友(2013-11-17):
从电性能来说,在焊盘上打过孔,性能是最好的,但是从工艺上来说这样又相当不好,因为这样容易形成虚焊

网友:
“在焊盘上直接打孔, 寄生电感最小, 但是焊接是可能会出现问题, 是否使用要看加工能力和方式。”——来自于博士的电容安装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