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打印pads板子成pdf呢

楼主(2012-09-03):
请教:怎么打印pads板子成pdf呢,在print setup中设置adobe pdf怎么就没有反应了呢,能不能跟orcad的原理图一样打印啊,谢谢

网友A:
在CAM里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M里做

能打出彩色的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打出彩色的么

能详细介绍一下么,谢谢

网友:
可以的,跟出GERBER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一项呢,悲剧

网友(点评):
我是9.3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版本里面没有这一项呢,悲剧

装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在CAM设置打印PDF了,还可以设置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