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orcad出bom时 那个open in Excel怎么是灰的

楼主(2012-09-03):
如题,见图

楼主:
一不小心多点了一个文件,结果多上传了一个附件,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
(1) 我还没机会遇见 open in Excel 失效,所以不知怎样回答你。
(2)一不小心多点了一个文件,结果多上传了一个附件。  ==>  点一下1楼下方的编辑,然后将附件删除。

楼主:
难道是我软件破解有问题

网友A:
把View Output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iew Output勾掉~

你太牛了,搞定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以前都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