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 jitter仿真

楼主(2012-09-03):
关于jitter:
SQ仿真DDR3时,分别跑800,1066,1333MHZ频率的数据。
得到如下结果,发现当跑1333Mhz时EYEjitter突然增加160ps. 而其他的EYEheight, noisemargin改变很小。
请教这是真实的仿真结果呢,还是软件的问题?
        EyeHeight        EyeWidth        EyeJitter        Noisemargin
800Mhz        988mv        1240ps        15ps        283mv
1066Mhz        993mv        915ps        22ps        277mv
1333Mhz        1000mv        560ps        180ps        275mv

1066的眼图

1333的眼图

网友:
换HSPICE试一下,这个1333的速率的,不要用SQ了

网友:
楼主叠得UI太少, 量不准的, 叠3000UI 看看值呀

楼主:
不是UI的问题了,我发现256ui, 128UI 基本上就没差别了,
换了DRIVE model 跑1333mbps就没问题。甚至2133MBPS也没问题。

那我心中的问题就是:怎么检查出一个IBIS模型,最大支持多少频率呢?

网友:
有没有做过PCIE 3.0的仿真啊

网友:
#4 : 那我心中的问题就是:怎么检查出一个IBIS模型,最大支持多少频率呢?

= 我猜有问题的 IBIS model 没有做好而有 initial time delay 的问题。(输出曲线前面的稳态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