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题啊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12-09-03):
    现在画开关用2个Pins定义一个脚为4个的封装,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弄,我想让1和3连接一起,2和4连接一起

网友A:
    最可靠的是把原理图也画成4脚的封装,这样一端连到1,3,另一端连2,4,铁定不会有错误。

    若是像你图2所作,2,3脚为未使用引脚,导入PCB图后那两个脚应该是无网络的,可以用ECO Toolbar中的Add Connection可以将他们分别和1,4脚连起来。但每次从原理图ECO To  PCB时,由于软件会保证原理图和PCB图的一致,所添加的连接会自动消失。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让逻辑封装和pcb封装对应了就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可靠的是把原理图也画成4脚的封装,这样一端连到1,3,另一端连2,4,铁定不会有错误。

    若是像你图2所作 ...

    不是的导入的时候他会识别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就按照我这样的办法定义Pins让我的想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