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建Flash焊盘?

楼主(2012-09-03):
怎样建Flash焊盘?尺寸怎么确定。比如说内径0.8mm,外经1.2mm的DIP,我应该建多大的Flash(内径和外经开口),还有各位大侠,你们的VIA里面是否有flash,还是只添加circle。

楼主:
不添加flash的PCB出gerber6x00格式的文件时出错。RS274格式没问题。

网友A(2012-10-22):
这个是flash是根据你实际的孔径去设置的,比如说你的孔径是20mil的话,建flash时内径比20大一点就可以(我一般习惯大5mil),然后外径比内径大20mil即可。只要是通孔(除机械孔)我们一般都会加 flash.这样吧管用到用不到都可以。免得改来该去麻烦。又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flash是根据你实际的孔径去设置的,比如说你的孔径是20mil的话,建flash时内径比20大一点就可以(我一 ...

说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3-04-18):
吃对新手来说,很清楚,学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