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中如何在走线的时候快速切换不同的过孔

楼主(2012-09-03):
我之前接手过过一块儿别人划过的8层PCB板。当在走线过程中,双击鼠标左键就能弹出这样的对话框来选择过孔所穿越到的层

然后点击右侧的...就能够选择过孔的种类了

现在我在画一个双层板,我也按照书上讲的方法添加过孔了

Setup——Constraints——Physical
然后
再然后点击

从而把过孔添加进去了
但是我在PCB走线过程中,双击添加过孔却不会弹出上文说道的选择菜单,而是直接添加了一个默认的过孔。
想更换别的大小的过孔还要在右侧的Option中去选择。

是不是双层板是不是不可以弹出这样的选择框的呀。
各位师傅,我是初学者,请大家指点一下吧。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还是没人看到呢。第一次发帖。

网友A:
    难道是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SKILL??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我刚才又见了一个四层板,发现四层板在双击的时候会出现我文中所描述的过孔选择框了。可能就是因为双层版是不可以那样做吧。至于Skill,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要不你把板子发上来看看啊。。。看看是不是哪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