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钻孔GERBER

楼主(2012-09-03):
    cadence下,背钻孔如何出GERBER。

网友:
    背钻孔?都没听过这词?

网友:
    gerber 按照正常流程出。只是钻孔表要生成两次,一次是正常的通孔,一次是被钻的吧!不太确定,高手帮忙确定一下!

网友:
    別鬧了 , 背鑽跟 Gerber 無關.
    $ e- u/ ]; r. Q' `4 r背鑽是要多重的鑽孔處理. 要在 NC 裡面先進行分析後 , 再產生 Drill Data

楼主:
    就是因为不太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