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Allegro 的Auto-interactive delay tune?

楼主(2012-09-03):
有谁用过allegro 的Auto-interactive delay tune?
做等长超级无敌快,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软件里没有这个功能?
如下图:

这里是从Youtube里看到的视频,我把它传到youku里,大家可以去看看,作等长真是超级无敌快!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Q2MzgwNDk2.html

网友:
    的确超级快,是不是新的版本有这个功能啊,16.2没找到。

楼主:
    怪不得,原来是16.6才有的功能!

网友A:
    是要到 User Preference 裡面去把 Unsupport 給開啟, 有這個功能.

    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到 User Preference 裡面去把 Unsupport 給開啟, 有這個功能.

高人,谢谢!

楼主:
    那么为什么默认是不开启的呢,这么好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到 User Preference 裡面去把 Unsupport 給開啟, 有這個功能.

请问高手,16.3有这个功能吗,在哪个位置啊,我在User Preference 裡面找不到 Unsupport ,盼复,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到 User Preference 裡面去把 Unsupport 給開啟, 有這個功能.

    请高人详解,我也没看懂怎么设置的?

网友:
    參考一下 , Unsupport 功能是不列入正式支援的功能 ,若有問題原廠可不負責修好.

网友B:
    可惜16.2不支持这个“不支持”。高人用的是哪个版本,1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16.2不支持这个“不支持”。高人用的是哪个版本,16.5?

    我的16.5有这个功能,试了一下,很爽!

网友:
    明天来试试,呵呵

网友:
    这功能太nb了,可惜16.3没有,打算装16.5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16.5有这个功能,试了一下,很爽!

      我的也是16.5 ~~ 怎麼沒看到這個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16.5 ~~ 怎麼沒看到這個指定

9楼的同学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按着他的做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9楼的同学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按着他的做应该可以的。

      可是我真的都有設~~就是沒有這個功能選項~~麻煩各位大大指導一下

网友:
    关掉软件,重新打开!

网友:
    换成allegro PCB design GXL打开就有了。

网友:
    这些功能都是干嘛的

网友C(2013-01-30):
      想請問各位大大, 安裝了16.6S002
也用GXL開啟了,為什麼沒有這個指令呢?
是我哪沒設定嗎?

网友D:
    16.6升级为supported功能了, 在Route菜单下, 从16.6开始成熟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升级为supported功能了, 在Route菜单下, 从16.6开始成熟可靠了

 謝謝大大說明喔 ~~  沒注意已經包含在ROUTE下了

网友:
    和EE 一样有了这个功能

网友(2013-04-12):
    刚装了16.6,发现 auto-interactive delay tune功能 Corner Type 是不能选的。
各位有没有遇到?

网友:
    16.6版本的在这里!

网友:
    16.5 版本要打到32以后的补丁才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還在用15.7好像不支援

网友:
    我的也是,打开UNSPORT列中,只有一个enable-ee-bata-functionality,没有那么多,求高手~~~

网友:
    楼主这个功能是怎么用的介绍一下啊是不是设置好等长直接框线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請問各位大大, 安裝了16.6S002
    也用GXL開啟了,為什麼沒有這個指令呢?
是我哪沒設定嗎?

    我安装了s007补丁,在route菜单下也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2015-03-12):
    这功能太nb了

网友(2016-12-08):
    请问高手,我单端线可以绕线diff为什么不能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