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换正反面零件的skill

楼主(2012-09-03):
    各位大虾,我有两个左右对称的板子,零件和走线完全一样的,
    我想直接把做完的一个板子mirror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怎么实现啊?

    left

    left

    right

    right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啊

网友A:
    哈哈 这个很简单啊,如果是16.x的版本就可以了!
    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个很简单啊,如果是16.x的版本就可以了!
    有这个功能!

     請問是哪個指令呢?
    謝謝

网友:
    其实就是模块的复用,mirror后的板子的走线和器件 via等都会自动的mirror到相对应的层里面去,复用有个问题就是修线不太好弄

网友: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需要的话可以qq联系,2606656539,

楼主:
    求大虾指点啊,做得我好费劲啊。

楼主:
    如果mirro,器件有方向性的话,位置就对不上了,求解.......

网友:
    还有个办法你先做完,然后将底片mirror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16.3上面有直接的命令,可以直接镜像的

网友C:
    也有个方法,你把要mirror的东西全部做成一个元件,然后调进去mirror这个元件

网友:
    唔唔……权限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3上面有直接的命令,可以直接镜像的

    16.3这个命令试过了,但是mirror之后pin的顺序反了,跟实际封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个方法,你把要mirror的东西全部做成一个元件,然后调进去mirror这个元件

    那就要把其中一块板子的所有东西都做成一个封装?这样好像不太容易做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要把其中一块板子的所有东西都做成一个封装?这样好像不太容易做哦

    不难呀,你就跟做封装一个样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导进那个封装里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难呀,你就跟做封装一个样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导进那个封装里就好了呀

    做成模組並不難,只是如果略加修改的話,會出現菱形的框框,有點礙眼

网友D:
    是不是這樣的
    綠色(藍色)是TOP
    紅色(橘色)是BOTTOM

楼主(2012-10-06):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這樣的
    綠色(藍色)是TOP
    紅色(橘色)是BOTTOM

    嗯,跟最后一张图片的差不多,但是不知道你的footprint是不是完全对称的,pin的位置会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6.3这个命令试过了,但是mirror之后pin的顺序反了,跟实际封装不一样。

    这个只是为了检查用的,实际生成的底片是不会变的了!

网友:
    不是mirror, 而是flip命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