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logic中管脚有个SWP的属性,SWP属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03):
power logic中管脚有个SWP的属性,比如swp = 0; 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应用呢?

网友:
新手  顶一下了

网友A:
同为swp = 0的才能够在ECO哪里是swp pin,swp = 0和swp = 1是不能交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swp = 0的才能够在ECO哪里是swp pin,swp = 0和swp = 1是不能交换的

同为SWP = 1的能不能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