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安装CST2009时出现下面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2-09-03):
安装CST2009仿真软件出现以下对话框怎么办?
我安装的是SCT2009的破解版的。安装步骤都对。
License 里也修改成了我计算机名。
在运行CST2009时弹出Specify License 对话框输入我的计算机名(如图大对话框所示)后 点击OK就弹出图上小的对话框。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32位的。
求哪位牛人告诉我这该怎么办 先在此拜谢了!

网友:
一般和谐版的License,选择License时候请选用Local,你现在用的是Remote,另外License内的计算机名也别忘了改成你自己的~~

网友:
如果安装步骤没有问题,端口和环境变量设置也没有问题的话,按说就不该出什么问题了~~

另外,CST2009功能模块较少而且有一些小bug,若有兴趣,你可以试用下CST 2011,本版有此版本的下载地址,内含和谐方式,

附 CST 2011 下载地址链接: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051-1-1.html

网友:
印象中CST2009与i5、i7等i系列的CPU兼容不是太好,而2011版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2013-01-18):
真正的解決方法是用以系統管理者身份去啟動cst license mamger 然後啟動 確認就可使用了: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解決方法是用以系統管理者身份去啟動cst license mamger 然後啟動 確認就可使用了

您说的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确实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只是若软件和系统兼容不好的话,这个办法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曾亲历CST2009在Win7上不兼容的情况,换成CST2011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