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PROTEL与PADS怎么样互转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2-09-03):
请教各位了。

网友:
Protel转到PADS可以用用PADS自带工具(不过可能会出问题),PADS转到Protel我就不知道如何转了,AD倒是可以直接打开低版本的PADS文件

楼主(2012-10-19):
跪求答案

网友:
有几种方法可以转,但都不能把PCB上所有的信息都转过去,比如封装都会有很多变化,要仔细检查,你可以具体说一种你想转的案例,我告诉你转的方法

楼主:
大家最常用的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