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指点一下这个4层板生成的gerber缺不缺文件啊

楼主(2012-09-04):
拜谢各位了

Project Outputs for ethernet.zip

网友A:
够了,多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层,不过好像少了机械层(板框)。

网友B:
有盲孔和埋孔吗?如果有的话,在你的资料里面没有发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盲孔和埋孔吗?如果有的话,在你的资料里面没有发现啊!

没有盲/埋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了,多了一些没有必要的层,不过好像少了机械层(板框)。

我的机械层里面什么也没有。有必要画个板框么?

网友A:
有。没有板框。人家怎么知道你的板子外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板框。人家怎么知道你的板子外形?

貌似他的板框是用keepout层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貌似他的板框是用keepout层画的...

就是板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板框嘛

额...好吧...我感觉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习惯...我以前的那个公司要求在机械层画板框,keppout仅仅用来做禁止布线区域的作用....现在的公司又要求在keepout层画板框,在出gerber的时候所有机械层都不必导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好吧...我感觉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的习惯...我以前的那个公司要求在机械层画板框,keppout仅仅用来做禁 ...

哦。这样呀。还是keep out当做keep out用,机械当作板框好一点。
事先和板厂声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