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进论坛标题栏信息

楼主(2012-09-04):
IE Tab截图

IE历史截图

目前浏览EDA365论坛,打开帖子后标题栏上显示的都是固定的“PCB论坛 - EDA365”,并不显示对应帖子的主题,在多tab的浏览器中(上面的截图以IE9为例),无法通过这样的标题直观了解其内容,而且由于标题内容的固定统一,给之后搜索浏览历史或重开已关闭的页面带来不便,无法确定要找的内容究竟对应哪一条记录;

虽然论坛有收藏功能,但完善信息传递、提高论坛界面友好度总是好的;

建议小改一下论坛程序,在标题栏的显示内容里加入具体帖的主题。

网友A:
    这是为了增加搜索引擎搜录量,推广论坛。

楼主:
    如果在标题栏的显示内容中加入主题,例如改为“建议改进论坛标题栏信息 - PCB论坛 - EDA365”,也影响推广效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增加搜索引擎搜录量,推广论坛。

    就目前论坛的程序设置来说,已经在标题栏显示子板块名称(见上图蓝色框),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格式,而再下一层到帖子就不显示了,我的建议是将这种标题栏的设置进一步沿用到各讨论贴的层面,

    比如:
    mentor多边形默认画成圆角 - PCB论坛 - EDA365
    mentor ces中变量的设置 - PCB论坛 - EDA365
    classes to classes的间距和相对误差问题 - PCB论坛 - EDA365

    或者倒过来,比如:

    PCB论坛 - EDA365 - mentor多边形默认画成圆角
    PCB论坛 - EDA365 - mentor ces中变量的设置
    PCB论坛 - EDA365 - classes to classes的间距和相对误差问题

    一目了然的同时也不影响论坛推广,请admin斟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目前论坛的程序设置来说,已经在标题栏显示子板块名称(见上图蓝色框),这就是我说的那种格式, ...

    这些细节我们都仔细研究过了,目前的方式是最佳的。推广到一定时间以后,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标题信息。

楼主:
    OK,想必管理层在推广层面上有着更专业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