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孔问题

楼主(2012-09-04):
求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你在pads logic中定义了两个vias,但是它们pads layout中没有对应,所以你在导netlist时候会出现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pads logic中定义了两个vias,但是它们pads layout中没有对应,所以你在导netlist时候会出现提示!

谢谢,可是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该怎么解决呢?

你需要在pcb中建立对应的symbol,就可以倒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pcb中建立对应的symbol,就可以倒入了

 谢谢啊,我下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