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llegro转protel allegro转pads操作步骤!

楼主(2012-09-04):
请各位帮帮忙,急求allegroprotel allegro转pads操作步骤!希望详解!

网友A:
从别的帖子转过来的!
如果第4步出错,dfl_main.il必须使用全路径,注意路径中 \ 和 / 的区别

allegro转pads(使用allegro 16.3和pads9.3.1)
以16.3版本的abc.brd文件为例:
1、将<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拷贝到cadence的$HOME\pcbenv文件夹(例如我的机器是C:\SPB_Data\pcbenv)中;
2、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abc,将abc.brd拷贝到文件夹abc中;
3、用allegro打开abc.brd;
4、然后在allegro的command中敲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5、继续在command中敲入:main out;
6、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Start One Way Translation按钮;
7、等待转换完毕,如果有错误出现,需要完全修正错误;
8、打开pads,选择File->Import……,导入abc.brd文件,搞定。

楼主:
将<PADS install dir>\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这个是什么啊,我这边在SDD_HOME\下怎么找不着translators\skill_script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帖子转过来的!
如果第4步出错,dfl_main.il必须使用全路径,注意路径中 \ 和 / 的区别

这个方法,也可以将allegro转换成pads,操作成功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也可以将allegro转换成pads,操作成功

全路径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吗?skill load "C:\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试过还是不行啊,求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