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电源通过接插件输出只有3v6

楼主(2012-09-04):
板子A带有输出5V的电源,在板子A上输出正常,通过接插件连接到板子B后输出怎么变成只有3V6了呢?奇怪,寻求原因,望高手赐教!
个人觉得,是输出的5V有两分支,一分支在板子A上,另一分支在板子B上,是不是对于输出5V的电源芯片来说,输出电阻通过两分支并联后减小了,从而降低了输出电压,诚盼指点!3ks

网友A:
估计电源设计容量不足吧?楼主还是上原理图看看才能解决问题,这样说不给力

网友:
好贴,顶起来,望高手指点

楼主:
更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B板子有两块,一块可以一块不行,出问题的板子估计是焊接的问题吧,两块B板都是机焊的,现正沿着这条路查找原因,呵呵,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B板子有两块,一块可以一块不行,出问题的板子估计是焊接的问题吧,两块B板都 ...

觉得应该是耗电大,把电压拉了下来

1.量两块B板工作时,电源的电流是否有差异;
2.B板电源的输入阻抗是否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应该是耗电大,把电压拉了下来

1.量两块B板工作时,电源的电流是否有差异;

多谢,正沿着这条思路查呢,过载和阻抗了

网友C:
我觉得比较像是焊接上有短路,电源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比较像是焊接上有短路,电源被拉低了

亦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电压低的B板,其板上的电源芯片的输入电阻明显低,应该是焊接短路或者是器件内部有问题,比如说烧毁什么的,呵呵

网友D:
哎哟,是分压。一点都不稀奇。输出是5V,接了负载(B板),电压就会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哟,是分压。一点都不稀奇。输出是5V,接了负载(B板),电压就会降下来。

我的意思是A板的没降,B板的大踏步下降,呵呵

网友E:
B板有短路,仔细查
用你的好板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现在B板子有两块,一块可以一块不行,出问题的板子估计是焊接的问题吧,两块B板都 ...

先拔掉电源,测测电源的负载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B板有短路,仔细查
用你的好板参考

xiexie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了没

还没有呢,别的项目紧,那个暂时搁一下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源设计容量不足吧?楼主还是上原理图看看才能解决问题,这样说不给力

您说的是板子A上的电源芯片功率不足?还是其他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应该是耗电大,把电压拉了下来

1.量两块B板工作时,电源的电流是否有差异;

确如您说,两块B板的电源输入阻抗是相差很大的:从万用表测量来看,一个是+∞,一个是16K3,而电流倒是差别不大的,估计是B板没有正式开始工作,只是B板上的有源晶振等一些小功率器件开始工作。所以还得回到阻抗上来,而16K3也不能算是短路,还得继续搞...

网友:
分段确定问题的出处。

网友(2012-10-04):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
查查你的电源芯片对输出容抗有什么要求,把两个电源去耦电容算一下,会不会超过!
还有就是A和B分别查一下电路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