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中如何建方形的孔

楼主(2012-09-04):
各位XDJM:
       在Ppads中做封装时,如何在其中建一个方形的孔,以便在生产PCB时,就可以按此做一个机械孔出来。NP的那种-----无电气属性

网友:
    直接画框就行了。。。不用做什么封装的。。

网友:
    做板框,内角是直角的孔是不能做出来的,槽刀都是圆的,一般做一个0.5R的圆

小的话,就做椭圆孔,比你结构件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