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参数优化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我手上有个cable模型的S参数,它的回损有过0db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一下呢?

网友:
有无源性问题啊,一般用S参数做仿真时软件都会有强制无源性的选项,可以试一下,当然要是你对自己改数据的准确性有足够信心的话也可以自己改

网友A:
对了,说到强制无源性和强制因果性,强制之后对S参数会有多大的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说到强制无源性和强制因果性,强制之后对S参数会有多大的影响啊?

两种情况,一个不做任何设置,一个做强制无源性,对比一下不就知道了嘛 ,这个影响视S参数本身的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