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差分微带线覆盖绿油好吗

楼主(2012-09-04):
高速的差分走线(10Gbps+)如果是微带线,从损耗,工艺等各方面考虑的话,被绿油覆盖好还是不覆盖好?
欢迎各位大侠各抒己见。

我目前的想法是,没有绿油,对于损耗肯定是有好处的,10Gbps的信号对损耗非常敏感。但是没有绿油,微带线的阻抗会不会不容易控制?铜箔粗糙度会不会有所增加,或者铜箔更容易磨损,造成的阻抗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铜线?

    现在就是在考虑用裸铜线,还是用传统的绿油覆盖的铜线,主要是考虑到非常高速的信号对损耗要求很高。不是很清楚裸铜线的缺点是什么?请指点一下。

网友B:
    还是覆绿油吧,我们公司做都敷了,只是在相邻地层要掏空,不做参考。走线有ARC拐角,不要用45°,而且芯片尽量靠近接口放置。10G的线都是走表层,内层阻抗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覆绿油吧,我们公司做都敷了,只是在相邻地层要掏空,不做参考。走线有ARC拐角,不要用45°,而且芯片尽 ...

    多谢你的解答,有几点疑问想请教一下。
1) 为什么要相邻地层挖空,是为了把走线画得更宽吗?
    2) 微带线比带状线好在哪儿?为什么内层的阻抗更不好控制?我之前听PCB厂商的说法是相反的。

楼主:
    不加绿油肯定不是通常的做法,我这里考虑的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谁指点一下,加绿油的目的是什么,最好全面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解答,有几点疑问想请教一下。
    1) 为什么要相邻地层挖空,是为了把走线画得更宽吗?
2) 微带 ...

    1、不好意思,我昨天说错了,应该是内层阻抗更好控制,因为表层一面是空气介电常数较小,走表层的目的是不大过孔,过孔的衰减很大。
2、走线越宽抗干扰能力越强,所以需要把相邻层掏空。

网友C:
    表层是电镀铜,铜的表面粗糙,且很容易带来RE超标,好处是不打孔,过孔的阻抗不工艺上不好控制,可以先用HFSS先算,10G不会有太大问题。
    个人感觉走线宽的目的是减小趋服效应和板厂10%公差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层是电镀铜,铜的表面粗糙,且很容易带来RE超标,好处是不打孔,过孔的阻抗不工艺上不好控制,可以先用HF ...

    请问表层和里面的铜箔粗糙度有差别吗?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覆绿油吧,我们公司做都敷了,只是在相邻地层要掏空,不做参考。走线有ARC拐角,不要用45°,而且芯片尽 ...

    内层阻抗容易控制,只是信号传播速度比表层慢。因此F超高的走线是走在表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覆绿油吧,我们公司做都敷了,只是在相邻地层要掏空,不做参考。走线有ARC拐角,不要用45°,而且芯片尽 ...

微带线不就是要参考地的吗,掏空的怎么控制阻抗呢?菜鸟发问,大虾最好能上个图啊,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微带线不就是要参考地的吗,掏空的怎么控制阻抗呢?菜鸟发问,大虾最好能上个图啊,谢谢了

使用隔层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隔层参考

我之前是这样做的,如果按照Christhenghao的说法,是把下面那个地掏空,还是怎么做,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这样做的,如果按照Christhenghao的说法,是把下面那个地掏空,还是怎么做,不是很明白,谢谢

就是把你的第二层掏空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你的第二层掏空哈

    怎么掏空?那层地不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掏空?那层地不要了吗

肯定不是不要了,只是把差分线下方的参考地给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