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在CAM350下的问题,请教大神啊~

楼主(2012-09-04):
我做了两块板子,一块四层板,一块双层板
生成Gerber文件导入CAM350之后,钻孔文件.drl双层板出现下面图上的问题,反复查找帖子并且修改还是这样,但是四层板却是好的,两块板的设置和操作时一致的,求大神帮忙看看啊

双层板的钻孔文件

双层板的钻孔文件

楼主:
自己先顶,急求大神

网友A:
leading , Traing 沒設定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ading , Traing 沒設定正確

详细如何设置,是在allegro还是cam350设置,但是我的四层板是同样的设置啊?

网友B:
你在Cadence中设置Drill时,需要设定整数位与小数位的位数。在cam350中导入drill时,整数位与小数位位数应与Cadence相同。

网友:
    孔是2:3     其它全都3:5.。。还有其它参数要一至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Cadence中设置Drill时,需要设定整数位与小数位的位数。在cam350中导入drill时,整数位与小数位位数应与 ...

这几个参数我也是设置了的,但是还是有问题啊,而且我的四层板不用设置,直接导入也不会错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先谢谢各位,还是生成钻孔参数文件和钻孔文件时,参数设置问题导致钻孔飞出问题,有这个问题的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资料,这个讲的比较详细,特别强调了钻孔飞出问题
http://wenku.baidu.com/view/d5e32c37ee06eff9aef807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