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装怎么画啊 求助。。。。。。

楼主(2012-09-04):
那位指教下这个封装的焊盘怎么画啊 急啊。。。。。。。

网友A:
孔1.0,盘1.6,单排2.54间距10pin的排针,丝印框长度应该是对称的,长32mm,宽5mm,宽方向调整一下,不如画大一点也可 。。。记得在1脚做个标示,以防止插错。。。

楼主:
楼上能具体怎么做吗 新手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1.0,盘1.6,单排2.54间距10pin的排针,丝印框长度应该是对称的,长32mm,宽5mm,宽方向调整一下,不如画 ...

具体是怎么画的啊

网友A:
放孔放丝印即可,很简单一个库,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孔放丝印即可,很简单一个库,如下图;

那做这种插件都是这么做的吗  不用和图上做的一模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做这种插件都是这么做的吗  不用和图上做的一模一样吗

是一样的呀,封装就是器件的俯视图,从上面看下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呀,封装就是器件的俯视图,从上面看下来就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得做成这个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呀,封装就是器件的俯视图,从上面看下来就是这样的。。。

小弟对画封装这一块一直很迷惑 就像这个封装 焊盘与丝印之间的距离 是哪个数据啊

网友:
如果楼主有时间,应该学习下如何绘制封装基础颗,论坛里有相关文档,搜索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对画封装这一块一直很迷惑 就像这个封装 焊盘与丝印之间的距离 是哪个数据啊

这种封装不用计算丝印和焊盘的间距,只要确定好焊盘,最后剩下多少空间,就画多宽的丝印。在焊盘这个轴向上,丝印框比本体窄一点没事。
没有焊盘的那个方向,丝印不要比本体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封装不用计算丝印和焊盘的间距,只要确定好焊盘,最后剩下多少空间,就画多宽的丝印。在焊盘这个轴 ...

谢谢了 学习了 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的资料给一份啊

楼主:
新手求指教怎么绘制封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求指教怎么绘制封装啊

你问得太泛了,想学做封装建议找份资料或者找视频又或者找个老师来跟着做(教材论坛里很多,自己搜索下),遇到具体问题再问。。。这东西对会的人来说其实是个体力活,感觉没多少技术含量~~~ 个人见解,大神们请轻拍。。。

网友C:
    是啊, 这些东西自己摸索多了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里有相关资料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啊

楼主:
就是在论坛里没有找到啊

楼主:
但是在论坛里没有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这些东西自己摸索多了就可以了!

论坛资料区里没找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资料区里没找到啊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2525-1-2.html

楼主:
jimmy版主 这个资料我下载了 就是第二个封装 焊盘与丝印的间距是随便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