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布局后布线前扇孔的问题?

楼主(2012-09-04):
   最近几天一直迷惑,在做板是有人喜欢模块布局后吧所有的孔都扇出来然后连线,有的的则是在布完线以后才把电源地过孔扇出来,请问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一般在做模块布线的时候就把电源和地孔都扇出,特别是器件或走线密度大的时候。至于其他的模块间的信号,自己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做,有人喜欢全部扇出来,有人喜欢边拉边打孔....

楼主:
    谢谢啊!那要是扇孔经常会碰到一些模块间布局,要是全扇在格点上吧,很多扇出来的孔连线就会很难看,要是直接在IC管脚附近横平竖直扇出来吧,又会导致后期走线不够整齐,有什么好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