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EXP2005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09-04):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附件中的问题,但事实上我下载的文件中就包含了“2005EXP”和“2005EXP_DISK2”。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一起解压 然后安装试试 。SP3?

楼主:
我解压出来就有“2005EXP”和“2005EXP_DISK2”这两个文件夹了

网友:
这两个目录应该是从两张光盘里直接copy下来的,需要各自还原成光盘,再用虚拟光驱安装。

网友:
遇到同样的安装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虚拟光驱好像搞不定?

网友:
提示第二个碟的时候将2005EXP_DISK2文件夹改为2005EXP,即可继续安装,友情提示:第一个碟子里面的2005EXP需要改为其他的名字。

网友:
see: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5993-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