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过孔?

楼主(2012-09-05):
过孔设置有L4-L8 L5-L8。为什么走线从八层切换到五层怎么指派的是L4-L8的过孔?同样在一个BGA封装下打过孔只能打L8-L7 打不了L8-L5(打开了DRP监测开关,两中过孔一样大小,设置了钻孔的)

网友A:
你这8层HDI做几阶的?过孔设置怎么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8层HDI做几阶的?过孔设置怎么看不懂。

8层,1、8元件层!2,5、7为走线层,3、6为GNG平面。4为电源混合层!

网友B:
LZ,第一次见这样的叠层
首先得考虑信号的完整性,而你的2.7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平面去参考
LZ可以参考:Top GND02  ART03  ART04  GND05   ART06  PWR07 Bottom
有盲埋孔的价格是普通的1.5倍,这只是针对1阶的,而你这4.5都有,估计价格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第一次见这样的叠层  首先得考虑信号的完整性,而你的2.7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平面去参考  LZ可以参考:Top ...

不太理解大侠所说的参考平面?

网友:
这要看你板子的速率,低的话可以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