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1 Error   [ALG0052] Illegal character "棍?爫'0?0" found in net "OPTO 8-3_光隔输出、温度、继电器". Rename the net for correct netlisting.
#2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应该是说非法字符的问题,然后通通把中文都改掉,还是不行。
奇怪的是,在我机器上不行,在其他同事的机器上就能出来网表!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教一下!

网友:
你把上划线改成下划线试试,或者所有的特殊字符都用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