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蛇型走线等长 问题~~

楼主(2012-09-05):
有谁知道 在走蛇型走线要等长,slide 两个差分线时,右下角会出现绿条或红条,显示绿色为两条蛇型线等长,显示红色则为两条蛇型线不等长。,,我之前用的时候,是有的,今天打开没了,有谁知道在哪里调出啊~3Q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route---allegro_etch_length_on..上面二个也都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route---allegro_etch_length_on..上面二个也都打开吧。。。

    谢谢你,但我的是allegro 15..5,没有 route哦??

楼主:
    出来了,用allegro15.5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ETCH  将allegro_etch_length_on..上面二个也都打开,就出来这个实时显示长度的对话框了。

网友A:
    恩。。没有都找找就差不多了。。分类不同了。。

网友B:
    看来是env被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env被修改了。

env修改过,改过快捷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没有都找找就差不多了。。分类不同了。。

嗯,是的,谢谢啦~还想请教一下,你知道怎么改变花焊盘线宽吗?

网友A:
    花焊盘一般连接的是地信号和电源,只要在约束里把地线宽改大就行了。。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焊盘一般连接的是地信号和电源,只要在约束里把地线宽改大就行了。。不信你试试。。。

哦~这样啊,谢谢啦~不过之前 是在哪个地方单独设置的,直接就可以改变花焊盘的线宽呢~

网友:
    花焊盘用在负片中,负片一般是电源网络和地网络,则直接设置电源网络与地网络的线宽就OK

网友:
    在铜皮全局变量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