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3.3v

楼主(2012-09-05):
为什么我固定3.3v输出的led上电后只有2.7v,是不是被什么芯片拉低了,怎么处理。ldo是XC6203P332FR-SOT223

网友A:
先判断是电路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先断开负载,测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再带载试。。。

网友:
这要看你测LED的哪一端了  你的压降接近0.7V  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判断是电路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先断开负载,测输出是否正常。然后再带载试。。。

解决了,是IC本身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