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可以发帖了,等得我心凉啊--关于屏蔽罩设计

楼主(2012-09-05):
有谁做过屏蔽罩设计啊?!做屏蔽罩要注意什么?是不是要在板子上打通孔接地,打孔有么什么依据,比如间距,孔径,过孔随便打吗?如果打了通孔,走线多怎么办?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或者资料,麻烦大家提供提供,不甚感激。。。

网友A:
1.看你是用夹具还是直接焊接的,但是屏蔽罩下方都要尽量打地孔,如果可以的话,去绿油裸铜效果会更好。
2.打孔一般依据你板子最高频率波长的四分之一来打,如果没办法确认的话,就尽可能多打咯。
3.孔径没有什么要求,正常通孔就可以了。
4.如果屏蔽罩下方有走线经过,尽量换层走,实在没办法的,可以再走线上盖白油放置短路;又或者屏蔽罩开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你是用夹具还是直接焊接的,但是屏蔽罩下方都要尽量打地孔,如果可以的话,去绿油裸铜效果会更好。
2. ...

屏蔽罩开口的话,不是影响屏蔽效果?!走线多的话,对打过孔不是有影响,也会影响到屏蔽效果。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什么的?!其实很多道理是懂得,但是要真正有什么理论支持,我还真写不出个所以然呢。。。

网友A:
开口的话,是会影响屏蔽效果的,打过孔也一样会有辐射。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屏蔽罩外不打过孔,所以有时候可以放宽点,只对关键信号做类似要求。比如时钟,DDR,WIFI,GPS,开关电源等。
没有见过有比较系统的文档,只是一些经验之谈。

网友B:
屏蔽罩本身是不能打孔的哦,如果要接地的话,可以在罩子的边缘开几个孔,然后连接到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罩本身是不能打孔的哦,如果要接地的话,可以在罩子的边缘开几个孔,然后连接到地上。。

我有看过屏蔽罩上面有打孔的,就是顶面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的话,是会影响屏蔽效果的,打过孔也一样会有辐射。但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屏蔽罩外不打过孔,所以有时候 ...

我说的打过孔是在板子上打的,并不是屏蔽罩上。正常情况不是在根据屏蔽罩的尺寸,然后再板子上打相应的接地孔吗?
没有相关资料还真的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打过孔是在板子上打的,并不是屏蔽罩上。正常情况不是在根据屏蔽罩的尺寸,然后再板子上打相应的接 ...

我说的过孔是指地过孔,你说的是屏蔽罩用的固定通孔。所以我一开始才问你,你的屏蔽罩是用夹具的,还是直接焊接的。
这个是用夹具的,
这个是夹具加固定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过孔是指地过孔,你说的是屏蔽罩用的固定通孔。所以我一开始才问你,你的屏蔽罩是用夹具的,还是直 ...

是否我表达有问题。呵呵。谅解!我说的也是地孔,不是屏蔽罩的固定孔。屏蔽罩的固定是直接一整块焊接在板上的,焊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焊上整个罩子,拿不下了,另一种是焊底座,然后罩子扣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我表达有问题。呵呵。谅解!我说的也是地孔,不是屏蔽罩的固定孔。屏蔽罩的固定是直接一整块焊接在板 ...

嗯,我的做法一般是根据电路的要求,来画不同尺寸的屏蔽罩,让厂家来开模。再根据自己画下来的屏蔽罩大小,打相应过孔之类的。

楼主:
就是你后面那句话,打相应的过孔。就是打这些过孔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根据,比如说入/4之类?如果我屏蔽罩内与外面连接的走线很多的话,屏蔽罩底下打的那些地过孔间距肯定就大了,间距大了,会不会影响屏蔽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你后面那句话,打相应的过孔。就是打这些过孔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根据,比如说入/4之类?如果我屏蔽罩内 ...

打过孔的时候一般都是依据四分之一波长的原则。
你可以算一算,如果你系统上主频率在1G左右,四分之一波长是7.5cm,你觉得你走线再多,会有可能7.5cm才打一个过孔吗?所以除了在射频上(看我发的第一张图)会打很密的过孔,其他地方一般都是尽可能的打就行了(第二张图)。
我个人是建议你屏蔽罩下方有空间的地方尽量打过孔(1-2mm能有一个过孔),可以缩短信号的回流路径,屏蔽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支持!

网友C:
学习了  不过就我看过的DECT来说,既然用到屏蔽罩下面能不接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不过就我看过的DECT来说,既然用到屏蔽罩下面能不接地吗?

是要接地的,接地就要打过孔,现在的问题就是打过孔的学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