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电路

楼主(2012-09-05):
此电路中的电容C49存在的话,系统就不断重启,去掉就可以了。真不知道是咋回事?望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在此先谢谢了。

多谢这么多朋友给予的答复,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共同分析。

网友A:
把C49换10uF试试  系统检测到SD卡  但是SD卡电源电压首先是在给C49充电  电压未达到3.3V这是后读取就会出错,重启  ,如此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49换10uF试试  系统检测到SD卡  但是SD卡电源电压首先是在给C49充电  电压未达到3.3V这是后读取就会出错 ...

多谢您的指点,什么叫后读取,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调板子时没有插SD卡,还有那个电阻R24/10K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再次感谢!

网友A:
你的 Card DET电源应该是3V3  不应该是SD_Powe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Card DET电源应该是3V3  不应该是SD_Power吧

是SD_POWER

网友B:
2楼的意思应该是47uf太大,SD的电源及pu还没到正常准位DATA就开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的意思应该是47uf太大,SD的电源及pu还没到正常准位DATA就开送了。

    那个第九脚CARD DET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一般用一个104就够了

网友C:
    4L的意思是你CARD_DET的上拉错了,应该接在3V3。
    接在SD_POWER上,根本起不到插卡检测并控制电源的作用。
除非你的SD_POWER在系统上电后是一直开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L的意思是你CARD_DET的上拉错了,应该接在3V3。
    接在SD_POWER上,根本起不到插卡检测并控制电源的作用。
 ...

是接到SD_POWER上,系统上电即有电压。可以检测到卡。这个肯定没有错的。我实在是搞不明白系统为什么会不断重启?
而且不同型号的板现象还不一样,有的正常有的就重启。这部分电路是在不同型号板上完全是相同的。

网友:
    你上面的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觉得SD这块,SD-POWER只是提供上拉(应该是协议规定),其他的电容的容值会影响上电,是不是与系统上电时序有关系?
二楼的意思没看懂

网友:
    楼主可否说一下3V3是怎么转出来的? 最好能截取部分原理图。

网友:
    可能电容太大 充电要需时间的,

网友C:
    我是认为,你的电容C49取值太大了,上电的时候在电源上形成塌陷。如果你用的复位电路是用IC复位,且复位IC是接在3V3上,这个时候电源塌陷就有可能导致你系统一直重启。你可以用示波器抓抓电源上电时的波形,或者用低阙值的复位IC试试。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用47UF的滤波电容确实要考虑下3V3电源的电流供给能力和稳定性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认为,你的电容C49取值太大了,上电的时候在电源上形成塌陷。如果你用的复位电路是用IC复位,且复位IC是 ...

没有IC复位,直接上拉电阻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用47UF的滤波电容确实要考虑下3V3电源的电流供给能力和稳定性这块.

电源芯片都是一样的,不同类型的板出现的现象不一样。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都是一样的,不同类型的板出现的现象不一样。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还没搞定?  现场帮你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IC复位,直接上拉电阻复位的。

上拉电阻复位?什么意思,是用RC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都是一样的,不同类型的板出现的现象不一样。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这很正常,有可能你的参数比较临界,所以有些有有些没有,但这不能代表说你的电源就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把图发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还有就是你用示波器抓过波形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什么叫后读取,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调板子时没有插SD卡,还有那个电阻R24/10K在这 ...

你的R24电阻应该是用来放电用的,避免在SD_POWER端电容没完全放电的情况下,快速拔插导致卡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拉电阻复位?什么意思,是用RC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搞定?  现场帮你搞定

搞是可以搞,最多把电容C49去掉就可以了。就是不知道原因,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一样的道理,3V3的电源塌陷也是会影响到你的复位,而且应该比IC复位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正常,有可能你的参数比较临界,所以有些有有些没有,但这不能代表说你的电源就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 ...

这就是电源部分的原理图,欢迎指教。

SCHEMATIC1 _ 01 POWER.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第九脚CARD DET起什么作用?

    card det是SD CARD插入侦测,CARD插入时此脚pull low

网友:
    新人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C49用的是钽电容吧,这个电容的耐压值是不是太小了点,钽电容的抗压能力挺弱的,可能被损坏了。
    建议用一个 ...

电容没有问题,也不是用的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