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 十字花孔的问题~

楼主(2012-09-05):
怎么更改十字花孔,线宽~如图

网友A: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在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中选择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铺铜参数那里设置为4就可以了

谢谢,设置成4,只是连接4个哦,并没有把线加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pe--Global  Dynamic  shape Parameters  在Thermal  relief  connects中选择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修改了

谢谢,设置成4,只是连接4个哦,并没有把线加宽呢

网友A:
下面那个  Use fixed  thermal  width of:  应该可以改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  Use fixed  thermal  width of:  应该可以改线宽

哇塞, 是真的,谢谢你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