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差分对设计中,是否所有焊盘都考虑成容性集总器件?

楼主(2012-09-05):
一般的BGA封装下的焊盘都是圆形的,在仿真是都会将其考虑成集总的容性器件。

但是对于贴片器件的焊盘呢?这种焊盘普遍来说都是长方形的。
比如光模块的插座,焊盘是0.5*2mm的长方形。
长度上达到了足以影响10Gbps信号完整性的2mm。

是否可以将其考虑成共面波导?

网友:
长度对于信号是否影响可以看信号的截止频率对该长度的敏感性,也就是所谓的最小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