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线用半孔邮票孔怎么做牢固?

楼主(2012-09-05):
现在做半孔邮票孔,用来连接主板,半孔的内壁容易脱落,毕竟是半环的样子,现在要防止脱落,需要才需那些措施:
A,封装制作方面:
   1,增加铜厚?
   2,增加底层顶层焊盘,就是regular pad,顶层和底层的?
   3,半孔孔径为1MM,不会再增加孔径吧,

B,表面处理工艺方面:
   1,我都沉金了,很贵的,难道还需再出血?
其他的想不到了,希望高数指点,3ks

网友:
    正想问呢,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
    没人搭理呢,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了,呵呵

网友A(2012-10-13):
    主要是要板厂工艺保证!
一般板厂如果做半孔工艺要加钱的,所以和板厂说下就可以了。他们会帮你搞定,当然要加钱
你那个成金工艺和这个没有半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要板厂工艺保证!
一般板厂如果做半孔工艺要加钱的,所以和板厂说下就可以了。他们会帮你搞定,当然 ...

    长见识了,呵呵呵

网友(2013-07-18):
    这个没用过,了解一下